华硕A8J进水,开机键无待机

楼主(2009-12-22):
华硕A8J进水,可能从触摸板进的水,电池接口附近有腐蚀现象,PS51020主供电19V脚烧断,换了新的PS51020待机0.01A,应该是保护了,开机键只有0.16V,换过m3857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
触摸板

网友:
应该和M3857关系不大,它不负责开机的,重点看一下3.3和5伏的线性稳压块。好像在读卡器旁边,记不太清了

网友:
先把进水的地方清理一下,断线的要补上。应该和M3857关系不大,它不负责开机的,换它没用把?重点看一下3.3和5伏的线性稳压块,它们给开机电路提供电压。好像在左上角的读卡器旁边,记不太清了

网友:
谢谢,还有一点线索就是插电时充电灯常亮,会不会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导致的,因为进水处也在电池接口那里

网友:
因为进水腐蚀重点查断线排除后,电池充电电路再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