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R17AN没有高压?

楼主(2009-12-22):
原先故障不开机,后来我打开看,有一个电容很轻微的鼓起,当时也不怀疑是不是这个电容,,后来换了它,通电了,不过还是没有高压,插上信号线指示灯为绿色,,拨掉为橙色。。所以判定为没有高压,注意它连闪一下也没有的,就直接没有高压。我外用灯管也不行。。电容没有鼓泡,虽然没有鼓,我都全换了,还是不行。。。电源板上的八脚场管P607是好的。。。我测过。。再把高压部分全加焊也无果,故障一样!!!所以求助!!!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贴!!!!!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测高压板供电正常不?ON-OFF信号有没??通用板试过吗??

网友:
测高压供电是否正常???!!!ON-OFF开关信号是否正常呢???!!!!

网友:
查一下高压电路有没有供电,,

网友:
换高压板吧。先试一下灯管。

网友:
灯管试过了。。我外用两对灯管也不行。。。。ON-OFF开关信号,可以关,又可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