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l换灯管后无信号

楼主(2009-12-22):
今天修了一台LG w1934SL显示器,先接到手的时候是开机亮一下马上灭了,接机子能显一秒左右不灭了,心想这下好修,开修,发现是灯管坏了,用我的灯管测试没有问题能一直亮,马上把屏拆了,换好灯管,可是这时没信号了,开机也不提示信号连接了,接主机也不亮了,怪事,灯管换的肯定没问题,没办法又马上把机子拆开了,再试还是一样,又看了一下有什么有没有上错的东西,看了半天没有上错的地方呀,没上屏线,再用测试的灯管试还是跟刚试时一样,这时发现TSUM16AL-LF-1   驱动板上的主芯片臣烫。开机10秒左右摸都不能摸了,电源板,驱动板上量没有什么坏的元件呀,请问有修过这种显示器的朋友提示一下现在除了换驱动板还可以从那方面下手呢?多谢。/

网友:
先用通用板确定一下屏好坏。

网友:
驱动板上的主芯片发烫估计驱动IC挂了,操作不小心

网友:
换驱动板吧.

网友:
待机也是驱动板芯片发烫。看来得换驱动板了。。

网友:
驱动板上的IC如果非常烫,那不用想,是它烧了,换它的费用  不如换个通用板

网友:
你把屛线拔了,驱动板上的IC如果还烫!!!!那就麻烦了!!(小心屛问题!!!)

网友:
驱动板上的IC如果还烫  那是坏了要换

网友:
今天用了个通用驱动板改,可是板上没有12V供电,改了个15V的接上,灯管不受控。。。

网友:
现在,换了原装的驱动板,已经修好了,

网友:
通用的板子不行吗?
用了原装的板子

网友:
换灯管和驱动板有什么关系?

网友:
如果.主芯片供电正常..不接屏开机正常的话.换个主芯片试一下

网友(2010-01-29):
那个就是主芯片有问题了,已经换了驱动板好了,

网友:
要是 实在没法了  只能和客户讲 屏坏了  没的修了 也

网友:
主芯片坏了,换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