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问题,高手进啊

楼主(2009-12-22):
还是昨天那个昂达主板,CPU,内存,显卡都是好的,就是跑码到7F而不亮。我测得显卡插槽是的供电,时钟,复位和信号线都正常,只是内存的时钟测试点好像有问题,一共不是有六个时钟测试点吗,只有三个有1.8V电压,另三个都为0。这样正常吗??请高手解答

网友:
能跑到7F而不显示是显卡或显卡相连的北桥问题,与内存有什么关系?查北桥,显卡插槽。显卡。

网友:
是不是插槽里氧化了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打显卡插槽的对地阻值。

网友:
压压北桥看看兄北弟!!时钟不正常如果板子上没有两个时钟IC那么北桥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要六个时钟才对吧,查一下和时钟相连的排阻。

网友:
有的主板就是这样,我见了很多,时钟信号本来就是一组组的,电脑有时候就是一个有一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