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602

楼主(2009-12-22):
大家好,我是本来修笔记本电脑的。现一朋友一台式机跑00,电源IC是RT9602,VCC与PVCC都有,没有产生PWM1,PWM2,还有就是12PIN,13PIN无电压,12PIN.9PIN是控制高端门的电压是有12V.是不是可断定RT9620坏了呢。这个PWM是不是由他的内部产生,我手头没有料板,没办法用替换法.
RT9602图纸

网友:
从图上看没有开启信号。
LZ查一下BOOT脚有没有电压。
如果有电压的话,PWM芯片坏了

网友:
这该是从电源IC还有个主IC检测一下把

网友:
哦,是呀.谢谢.
我也刚看到还有外围的12V进来的二极管呀.刚才没好好的看过真惭愧.
那个BOOT是开启脚吗?呵呵.多谢你的解答.

网友:
有基准电压和供电,无输出,IC肯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