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问题

楼主(2009-12-22):
今天接了一个D600,诊断卡码跑完了,屏上什么也没有显示,硬盘灯在闪,接外接显示器也无显,听不到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

网友:
遇过好几台本,显卡空焊,开机听到系统声音,但无显

网友:
硬盘灯闪,应该是显卡虚焊吧,弄显卡!!!

网友:
上焊台做显卡,,,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还等什么。做显卡呀。这种机器显卡虚是通病了

网友:
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