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HC30 DV损坏的零件位置图

楼主(2009-12-22):
请自己看,

你的零件在Q2301 Q2302这两个...

网友:
机器成功开机了,可是现在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机器开机录进去的是黑的,取景器也是黑的,这个是CCD问题吗,这种DV CCD坏的可能行大吗

网友:
我是担心板子出故障

网友:
斑竹,能不能给我2份图纸啊,急需要,一个是SONY  SR40的,还有一个是SONY W55的,急需要

网友:
机器成功开机了,可是现在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机器开机录进去的是黑的,取景器也是黑的,这个是CCD问题吗,这种DV CCD坏的可能行大吗
引用 网友A:

DV的 CCD一般不坏.请仔细检查快门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