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DELL 屏的码片

楼主(2009-12-22):
本人收集的几个DELL的屏的码片,可以解决挑屏的问题,直接刷一下就好。如果是给直接客户换屏的话倒不用了,把原装屏上的码片拆了换上就行

DELL 600M.rar

221 Bytes, 下载次数: 4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dell 1420 LTN141W1-L09 .rar

226 Bytes, 下载次数: 19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DELL D500 QD14XL07.rar

225 Bytes, 下载次数: 1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DELL D610 LTN141XB-L04.rar

222 Bytes, 下载次数: 4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收藏一下,等碰到这机器时再下载,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有没有直接刷码片的程序?直接运行软件通过屏线刷写码片?而不需要焊下来用编程器刷完再焊上?

网友(2010-03-12):
要这个,难怪换了屏调亮暗不对。

网友:
怎么刷呀 楼主呢

网友:
估计还是要取下码片,用烧录器刷吧

网友(2019-11-12):
有没有DELL 5010屏上面的?有了给发个呗 QQ邮箱41882888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