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纠结的维修过程,纠结死我了

楼主(2009-12-22):
接机时发现送修的一个PLMM,流口水几分钟后,回过神来,还是验机先,机子外壳保养的挺好,MM说,机器不定时死机,重启,有时按键盘及
触摸板时也重启。
上可调电源可以开机,暂时动了键盘及触摸板不死,报价300,MM同意维修,接下来就开始X60的纠结之路了.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把原来的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后,
进入PE开始拷机,运行拷贝机程序后,十分钟左右自动重启,不管它,拆机,不稳定第一步想着尝试一下加焊CPU供电芯片,本机采用的是
ADP3207+两个ADP3419供电,加焊后,上机测试,不上硬盘,直接网启进入PE后测试,拷机大约一个小时不死,欣喜中,以为MONEY到手,装机
,上硬盘,上键盘及触摸板,先不动键盘及触摸板,大约半个小时后,不死,用键盘打了几个字死机重启了,郁闷,拆键盘,外接USB键盘也一
样死机,加焊KBC无果,怀疑KBC性能不良或者损坏,从料板上拆一个H8S/2161B换到板上,开机,这时怎么动键盘及触摸板都没有事了,本来到
了这一步维修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只要重新做一下系统就完活了,可是纠结的维修过程也从这里开始了

第一次用的是GHOST的系统,GO完后重启,安装到一半的时候,也就是最后恢复DLLCACHE文件的时候,自动重启,郁闷,想着有可能是ICH7的南
桥的SRS驱动可能有一点不匹备,不过这个是ICH7的南桥,应该能匹配的,我的GHOST是自己封装的那种,ICH9的机器都装了N个没有问题,想着
有可能是兼容性的问题,重启电脑按F1进Bios-〉Serial ATA-〉将硬盘模式从AHCI(高级接口模式,支持SATA的150M传输率)改为:
Compatibility(兼容模式),重新GO还是老样子,这时有一点抓狂了,晕,可能不支持GHO的系统,没有办法,换手动安装版,因为手动版也是
处理过的,把BIOS改回到AHCI模式,格了重装,到了最后几分钟的时候,好像在处理网络设备时,晕又自动重启,那个郁闷啊,简直无法形容
了,改硬盘模式为兼容模式,换MSDN原版的XP3系统,还是老样子,郁闷,还是重启,进入BIOS把网卡都给关闭了还是老样子,这回有一点傻眼
了,看一下时间折腾到快5点了,收拾一下东西,下班了,明天再整
第二天上班,想着是不是自己处理的那些光盘的南桥的SRS的驱动有问题,刚好前两天封装了一个WIN7的系统,用的是另外的封装工具,开机进
PE后GHOST,一路顺利的安装完WIN7,一点问题都没有,拷机两个小时也没有问题,晕,为什么WIN7可以装的进去而XP却装不进去,郁闷了一会
,开始怀疑自己做的XP系统有问题,换电脑公司的,萝卜家园的,永航的,小路工作室的,前前后后总共换了不下10个版本的XP都是在差不多
的位置都自动重启了,中间把硬盘换了也是一样的问题,没有理由的WIN7能装的进而XP却装不进去,再说MM原来用的就是XP系统啊,因为WIN7
运行正常,基本上到了这一步我就把硬件的问题给排除在外了,上网搜索了一下,没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郁闷啊,想着估计可能是哪一个
驱动不匹配,上BIOS把网卡,声卡,及所有的能关闭的都给关了,重新GHO了一个自己的XP进去,晕,一路正常没有重启,装完后,把刚才所有
关闭的都打开,装完驱动,拷机3个小时没有问题,通知MM过来取机,维修完成
让人纠结的是,花了两天的时间都是在系统这一块出问题,而且以前也装过X60 X61的本,没有那么复杂,设置这设置那的,而且目前整体看机
子的硬件是没有问题的,望高手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关闭网卡及声卡及BIOS里面的可关选项后就做不进XP系统,而可以做WIN7系统,还有中间我
怀疑过BIOS有问题,重新刷了一下也没有解决,本机维修实际还是软件方面这一块比较多,所以不传图纸了,再说图纸基地里也有(另注,因为本机没有内置的光驱,所以只能用U盘或者PXE引导,我都是用PXE引导进入PE的)

网友:
前段时间修了两台X60的机器,也是进XP 系统死机,搞了几天 ,软硬兼施,最后是换SB 才解决的
不知楼主的会不会也是这样

网友:
楼主修此机,确实挺艰辛,现在很多新的机器,装系统确实挺麻烦,不过我修的很多,都是南桥虚焊,

网友:
现在才发现,赚钱辛苦啊

网友:
楼主有没在裸板的时候摸过各供电芯片的温度, 有没有对AD线 打过阻值?

网友(2012-10-10):
这种问题是比较烦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