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刷主板的BIOS

楼主(2009-12-22):
谁能告诉我怎么刷主板的BIOS吗 ?   具体点的 谢谢!

网友:
一般新的主板都有WIN下的BIOS,可以直接在WINDOWS下刷,没有的话进入DOS ,不知道命令格式的话,在命令后打/?一般会有命令格式出来,照这输命令就可以了,中途不可断电哦

网友:
最安全的方法 用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