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12-22):
我的映泰主板安装到电脑上用着正常第2天早上开机自检就不动了 好象要欲热的感觉,等下再重起就可以进系统了 不是硬盘的问题  但是我把板子拆下来点就很正常不用欲热  用好几天都正常  一装到机箱里面就不行  这是为什么呀 谁告诉我下 谢谢。 在线等

网友:
肯定是机箱不平稳噻!
        检查一下机箱内的底座吧!

网友:
换了3个机箱了   还是这样的  晕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啊,楼主换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