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3个主板,没一个板子能修理好:主板3,技嘉865G,红5V短路

楼主(2009-12-22):
有个技嘉865GME-775主板,CPU供电场管的DS阻值都正常。
接上假负载和测试卡,一接电就马上自动开机,诊断卡不跑码,CPU供电电压很很低。
赶紧关机,拆开ATX接口,对地打阻值,发现最旁边的那2个红5V的对地阻值都只有6.7欧姆。
这应该是红5V短路了吧,接下来要怎么处理?

3.3对地阻值有147欧姆左右,应该没什么问题,但3V电池电都被耗光了,我换了个3V新电池上去,电压马上被拉低到1.5左右。

12.23早上又测了一下,发现IO芯片发烫,是不是说IO坏了?
技嘉的8712F-s是不是专用的呀?

网友:
跑一下线路吧,  针对一下IO看看

网友:
5V供电的设备都并在一起的,好像不好跑线路呀。

网友:
6~10欧姆应该是正常的。看看IO吧。

网友:
阻值应该正常,电源里面应该有一个很低阻值的负载电阻!

网友:
5V短路应该保护的吧

网友:
这么小的阻值应该不正常吧? 我已经把20针ATX插头拔掉了。直接在主板的ATX座上测试的。

网友:
12.23早上又测了一下,发现IO芯片发烫,是不是说IO坏了?
技嘉的8712F-s是不是专用的呀?

网友:
先换IO再说,只说不做修不好主板

网友:
先换IO再说,只说不做修不好主板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很对! 我把IO吹下来了,5V地址阻值已经升到1.5K欧姆了。
接下来要在淘宝上买I/O了,我想问的是一定要买技嘉的吗? 还是这个IO是通用的,型号一样就可以了?
不知厦门本地能不能买到? 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io有GB字母的就是技嘉专用IO

网友:
发现IO烫就先换个试下,ITE公司的IO要看IO上第二行型号和第三行:
如:IT8712F-A
      0449-IXS    第三行的IXS也是型号
技嘉的还有看第四行最后两字母代不代GB,BB,如果代就是技嘉专用的。

网友:
红5给哪些设备供电

网友:
谢谢!刚才我已经把芯片所有字贴出来了,怎么帖子不见了,今天论坛好像不稳定。

ITE
IT8712F-S
0615-KXS
ZM2730GB L

看样子是技嘉专用的,好像还不太好买。

网友:
换IO后在加电,应该是IO坏了。

网友:
淘宝有卖,IO不贵,运费贵,呵呵

网友:
ITE
IT8712F-S
0615-KXS
ZM2730GB L
主要的是  IT8712F-S后面一定要有KXB,这一的I/O就行了。

网友:
就IO坏了吗?我看没那么简单,你最好还是在仔细看一下网络和南桥,说不定此板已无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