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例IBM X31不触发的修复过程

楼主(2009-12-22):
接一台X31,不能开机,本来以为是3V5V没有的,谁知接上电源,有0。04A的待机电流,拆开测一下3V5V正常。1。2V也正常,就是没有
1。8V。很多人说X31的触发条件要有3V、5V、1。8V、1。2V,其实1。2V没有是可以触发的,只是开机不显,测试卡会复位灯长亮,并不会因为没有1。2不能触发。没有1。8就不能触发。现在就是没有1。8V测量Q59,第四脚高电平保护了。测量MAX1845,参照基地里下面这个图片,4脚有16V,9脚有5V,21、22脚也有5V,11脚3。3V,6脚没有电压。以为是6脚出问题了,一直查到PMH4的62脚,都是低电平的。正好手上还有一块修好的板,测了一下好板的6脚,也是没有电压的。说明刚才已走错方向了。重新回到电源部分,分析这个机很多都是电容出问题引起电源保护的,就试着先换下C758,一换上通电,1。8V出来了,一按开机,测试卡跑码了,接上屏,正常。在此要说一下两件事供大家参考的:X31很多机器少什么电压都是因为那个电压的电容的问题;1。8V的MAX1845的第6脚是低电平而不是高电平的。

网友:
楼主修的故障,是个通病,除了X31系列,T4x 机器也经常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问题,用示波器测一下1.8V,接电瞬间波形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
偶没有示波器啊,好想买一个~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是电容被别人摘掉了,后来补上去就好了

网友(2012-10-10):
呵呵,这是通病啊,呵呵。1.8V后面的电容有问题啊。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