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3个主板,没一个板子能修理好:主板2,Acer845GV,不跑码

楼主(2009-12-22):
纯业务选手第一次尝试修主板,修了好几天了,三个板子一个也没修理好。
还没找出故障,期望得到您的帮助。

一个Acer品牌机上的主板,型号:845GV-M2.
开机后,CPU风扇可以转,PT093诊断卡显示----,+12,-12,3.3这3个灯都亮了,IRDY灯不亮

478 CPU假负载上测试的数据如下:
    核心电压:1.46V
    时钟:0.41V,0.42V
    复位:1.45v,短接复位针脚是有低电压0.36跳变
    PG:1.46V

内存打值卡测得得数据如下:
    主供电:2.60V
    辅助供电:1.5v
    地址:1.30V

PCI打值卡:
    供电:11.77,-11.01v,5.11v,3.30v
    帧信号:5.16v
    复位:3.40v

诊断卡不跑码,显示----,换上真CPU后,用手摸CPU发热挺快的。CPU确认是好的,该主板也支持CPU。

接下来不知要怎么修了,有哪些故障可能呢? (手上没有示波器和编程器。)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查南桥北桥的供电···正常的话·刷下BIOS··
   看你的CPU复位那些是正常的·····

网友:
可惜没有编程器,刷不了BIOS。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请查看 BIOS 的 片选信号 是OE 好像是低电平!
还有就是 2楼的 说的   南桥 北桥的工作条件 你要是有空,吧晶振也看看!

网友:
查一下北桥供电1.5v,这种故障修的最多的是北桥1.5v供电没有,如果有1.5v应该显示ff或者00的

网友:
BIOS不能刷,那就先拆掉网卡、串口、声卡芯片和压U座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把  一般代码的信号有的是由北桥发出的   按按北桥是不是虚焊了  要是的话  最好重新做一次

网友:
BIOS不能刷,那就先拆掉网卡、串口、声卡芯片和压U座试试
引用 网友A:

根据桂林版主的建议,拆了网卡,串口管理芯片,声卡,压U座,还是不跑码,测试卡上的IRDY灯一直不亮。
接下来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