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 加电掉电

楼主(2009-12-22):
昂达N61G  加电掉电
不接4PIN  加电不掉电,测CPU场管,发现一下管FR3707Z短路,换掉后加电正常,但不跑码,测得CPU供电电感1。1V,上假负载测得CPU内核电压为1。55V,
测得RT9202电压为1。2V(正常)  于是怀疑北桥虚焊,加焊后,加电,发现南桥右上边的Q22冒烟,现不知该如何下手,请各位大侠指点,先谢了

网友:
加焊北桥前Q22坏了吗?如果是加焊北桥后才坏的,那还是测下北桥吧,不过这款板大部分都是北桥边上的RT9202坏, 我修复过好几块这款板,都是RT9202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的事,把高端管都换了试试

网友:
先拆换了那个冒烟的管子 看看是否还冒烟 测试下冒烟管子的G级控制电压

网友:
先把冒烟的管子换了,空载把电压都量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