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的网卡接网线没有任何反映 以为隔离芯片的问题了

楼主(2009-12-22):
X0的网卡接网线没有任何反映 以为隔离芯片的问题了换了个一样的芯片还是那样!网口也处理了 请教以是那部分的原因啊
芯片

网友:
网卡本身 或者MAC地址芯片都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U81坏得多~

网友:
MAC 不是隔离芯片吗

网友:
是储存网卡MAC地址的小芯片,一般在网卡旁边,8脚的

网友:
是网卡芯片旁边吗 我怎么没找着啊

网友:
先在BIOS里看一下MAC地址,如果有就查一下网线到网卡的线路,没有断的就是网卡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