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遇到的主板困惑?

楼主(2009-12-22):
有一块845GL的主板,到WINDOWS滚动条过后就蓝屏,其它的都换了,确定是主板的事,把硬盘数据接在IDE1接口上可以进系统正常,要是接在IDE2接口上就蓝屏,接在IDE2接口时按住南桥滚动条就不动,松手就可以动,但是蓝屏,测IDE2接口的对地阻值复位电压和IDE1的一样,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南桥坏了,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I/O可能有问题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