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VT600P-RZ没声音

楼主(2009-12-22):
一块技嘉7VT600P-RZ主板无伴音,用两种系统都是如此,后来换上独立声卡也是如此,驱动正常,音量可调,就是没有声音。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有的主板 需要音频跳线的 楼主看下跳线对吗

网友:
还跳什么线,LZ都说了换上独立也没有。
是不是有了只是太小声音啊?或者你音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