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0T03GH能用什么管来换?

楼主(2009-12-22):
60T03GH和09N03LA被击穿了,手头现在有06N03LA和PHD55N03LTA两种管,能不能互换使用?

在线急等!

谢谢达人师傅帮解决。。

网友:
场管 沟道相同的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
同沟道,耐压、电流都大于或等于原型号的管才可以代换

网友:
那他们能不能换?

网友:
百度对应的型号,然后找到PDF文件自己看一下,一般在文件的第一页或者第二页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
60n03是可以带的 55n03 也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用你的06N03LA代换,代换原则就是类型,封装一样,耐压,电流等于或者大于原件的

网友:
60n03是可以带的 55n03 也可以代换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
看了参数,相差有一点,但后面的要大一点点。

网友:
有一个上管又击穿了,试了把电源管理IC卸掉,CPU风扇转了,但启动不成功。

估计就是IC和场管的问题,手头上没有这2个元件,头痛ing。。。。

华硕的板很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