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KFW10 时序图

楼主(2009-12-22):
各位高手,小弟现在想要一份戴尔
笔记本
电脑(kfw10的最好)的上电时序图,知道的能否赐教啊!我在这先谢过各位啦!
时序图

网友:
你先上图吧.这个图我们都没有,不知道时序.如果有图还能分析哈

网友:
参考DELL其他机型的时序图,在外面市场修板不可能都有上电时序图,但可以拿同类型的时序图做参考

网友(2010-01-21):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la-3541p
你可以参考这个图纸试试,今天我也修到一个

网友:
你要看主板是哪个厂家代工的 不同的厂家 时序有小点的擦别的 毕竟电路设计又不是一个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