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ER4530 进水主板维修

楼主(2009-12-22):
感概:近日本人发觉到基地下载资料没积分了,所以就上来写了篇维修:经验,大家多给我评分的话,我以后就多写,不给我评分的话就不写了,呵呵
维修正题:近日修了台ACCER4530,同行拿过来的,同行说客户进水的机子,废话我不多说,先和同行说这个进水的机子要先进烤箱,然后才能进行维修,同行很爽快的答应说就再你这里修了。凭本人的经验进水的机子修多了,进80度烤箱拷了几个小时,板子就出来可以修啦。先上可调电源,一看电流,一开机从0-0.28-0.这个一看就知道输出有短路了。拔掉电源,开始测量主板,没有发现短路,每个电感的阻值都正常。于是再上电,开始摸芯片啦,摸到ISL6237手烫了下,哈哈,问题找到啦,就是你了。但是我心里总不踏实,因为这个是待机芯片,之前修到过向待机芯片发烫不是它坏的。于是开打图纸 。量到第七脚LDO输出的VL短路,这是我就想要不就是芯片本身坏了,要不就是输出的VL外围电路有问题,于是我就把ISL6237焊下,再量第七脚不短了,看来这次走运了,芯片本身坏了,于是换了个芯片上去,测下3.5V出来,开机机子点亮。
维修启示:在我们维修中经常会碰到像待机芯片(如MAX1632 1999)发烫有2种可能一是芯片本身坏了,二是内部LDO输出电压不正常造成的(一般是这个脚位的阻值不正常造成的)
维修解法:取下该芯片,对LDO脚进行低电加电烧,本人遇到过很多是电容坏的,还有部分是需要这个输出5V供电的芯片坏的
结束语:希望能给维修新手点帮助,更希望维修高手写的不好的地方多多指正

网友:
哈哈,低压加烧,又学到了。有机会试下。

网友:
希望楼主 再接再砺
写出更好的文章。

网友:
真得写得比较详细,先顶了。

网友:
你别发一些这么高端的问题 让我们学习退步好不好!
    向版主一样发一些高端的带技术含量的贴撒!~

网友:
6楼   的朋友用的本子是不是  军方科技  本子啊    看起来 好牛啊

网友:
对LDO脚进行低电加电烧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1578-1-1.html请问楼主这个是如何操作的?能否详说

网友:
维修启示:在我们维修中经常会碰到像待机芯片(如MAX1632 1999)发烫有2种可能一是芯片本身坏了,二是内部LDO输出电压不正常造成的(一般是这个脚位的阻值不正常造成的)
启示中的1,2说的都是芯片坏呀,意思是待机芯片发烫都是芯片坏,那还用什么低电压烧呀?
另外请LZ说明一下低电压烧的具体操作方法,电压以及电流值。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看是什么电路就加什么电压,具体多少伏也没规定。电流调到最小,慢慢加大就行。

网友:
希望楼主以后多发些这样的文章

网友:
偶喜欢看含金量高的帖

网友:
说的明白点好吗?怎么操作

网友:
这下有评分了   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