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上两个IE如何清理

楼主(2009-12-22):
电脑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两个IE,两个都可以看以看属性,一个可以删除,还有一个无论如何都删不了,右击属性它还会另外生成一个,问:不知有什么好解决方法。
  (除了运行桌面向导外,想知道它是如何生成)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中木马了,这个可以用360杀毒搞定

网友:
确实是中毒了,用360修复一下IE看一下。一般不严重可以修复的

网友:
一、360有的能清不的不能清,先用360修复一下,再去删除可能能删掉。
二、问题:桌面出现一个绿色上网主页和两个IE图标
   方法:1) 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
   查找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
   下数据为InternetExplorer的那个键删除(如{B416D21B-3B22-B6D4-BBD3-BBD452DB3D5B}并不一定都是这个,只是举例),
  如果没有找到InternetExplorer的那个键,XP系统请只保留以下的四个键,多余的删除然后刷新桌面
   {1f4de370-d627-11d1-ba4f-00a0c91eedba}
   {450D8FBA-AD25-11D0-98A8-0800361B1103}
   {645FF040-5081-101B-9F08-00AA002F954E}
   {e17d4fc0-5564-11d1-83f2-00a0c90dc849}
完成后,再发送一个桌面快捷方式就行了。

网友:
杀毒,可以解决

网友:
重装系统来得快 还比较安全哦

网友:
把注册表项对应的删除就可以去掉了

网友:
修改的原理如4楼说的,修改了相关注册表,用金山安全急救箱能修复

网友:
2l说的不全对。那种是恶意软件绑定的。不一定是木马。木马具有盗号和远程等等能力的。用超级兔子,360可以解决。是在不行就装下系统被

网友:
新建一个管理员账户,把原来的删了。

网友(2010-05-09):
回复 网友A:
用金山急救箱,我中了几次,一般都是淘宝的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重装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就OK啦

网友:
一般都是重装系统..

网友:
用恶意软件清理助手扫描插件,再用第二项修复系统,图标就可以删除了.一般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
重装系统 ,然后安装360,然后全盘杀毒,否则你硬盘根目录下的自启动病毒还是会感染你的电脑

网友:
一、360有的能清不的不能清,先用360修复一下,再去删除可能能删掉。
二、问题:桌面出现一个绿色上网主页和两个IE图标
   方法:1) 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
   查找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 ...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的一个朋友也中过,我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网友:
好方法,又学到一招!

网友:
新建一个管理员账户,把原来的删了。
引用 网友C:
这个才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
中木马了,用金山卫士吧,挺好的,免费的

网友:
最简单方法是用 桌面清理-然后删除

网友:
下载个360系统急救箱 修复一下就可以了。现在这问题好多啊

网友(2010-07-21):
Internet Explorer把这个留下,把其他的卸载了不就行了啊,干什么把问题搞得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