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OC F19 液晶显示器 开机半小时后重新开机黑屏

楼主(2009-12-22):
AOC F19 液晶显示器 开机半小时后重新开机黑屏 电压一切正常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灯管老化了会出类似问题,原因是灯管冷态是平衡的,热了就有轻微的不平衡,开机点亮的瞬间过流保护了

网友:
至少也要开壳检查一下 要查相关的电压呀,,,,

网友:
出现黑屏和电源板有关 电源板上有元器件老化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都怪我没把问题说清楚!机器已经是开壳检查 5V是正常的 半小时按开关关机后,再次开机有背光!没画面!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万能驱动板了

网友:
换万能驱动板试试

网友(2010-01-26):
刷或换MCU,这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