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已解决]没见过坏成这样子的~~0维修记录的内存

楼主(2009-12-22):
KINGBOX的单面512。尔必达颗料D5116AFTA-5B-E
0维修记录!
只在JUNP、ATS、Block Move三个地方损坏!这又是个怎样的坏法呀?
请问:如果要换颗粒,用什么可以代换呢?

------------------------------------------------------------------------
已解决。详见9#

网友:
这个,别修了。

网友:
先用酒精清洗一下,再全部加焊一下.可能会解决一部分

网友:
楼上说的是,首先要排除开焊的原因

网友:
楼主我有点搞不懂了,坏这样了,系统怎么可以引导呀!

网友:
没有用母条,它自己就能亮起来!
用酒精,天那水洗过两三次。一样结果~只是还没加焊(K头坏了,伤心ing)
我自己其实都算是非营利组织,呵呵!这根是亲戚家的
本身搞网维,有时候会收到老板们送的一些坏东西。所以才学着搞搞看

网友:
在基地购买了一根936的K头和3C,还有锡丝,今天,啊不是,是昨天到货了!
刚才加焊它,锡丝不同就是不同,不用太多松香也不会连焊了!呵呵~(我之前用的锡丝都发黑了)
但没用新的K头,还是用旧的!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磨磨,锉锉居然还能上锡~于是加焊了一下。
结果如下~~~呵呵!(第二次RST结果)

网友: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网友:
坏成这样子还能点亮首先就应该考虑虚焊的问题

网友:
我早就说过,洗后加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