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跑33 掉电 换过IO

楼主(2009-12-22):
一个技嘉GA-8IR533 845的主板 本来的IO是8702F-A的 开不了机  经过测量 IO 拉低南桥的线路 拉不低 于是换了个 8712F-A的

刚开始 没上CPU 只上了假负载 开机 几秒钟掉电  凭感觉这应该不是短路 经过测量的却不是短路什么的  CMOS跳线也没问题

不管是拔掉四针的CPU供电线 还是拿掉假负载 都还是不行 还是掉电    用镊子强行开机 不掉电 测量各处供电也都正常  但大概过几秒钟复位灯就亮了  然后内存供电就没有了 但CPU供电还是有的  就是全板没复位

后来我上CPU试 能开机 跑马  但很快就掉电

上内存后 能过内存 跑33 掉电 然后过几秒又重新启动   有时候反复一次 有时候反复俩三次  然后就掉电没反应了  反正到33肯定要掉电 不知道怎么回事

难道是IO的问题??

网友:
看下IO是不没焊好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技嘉的应该是专用的IO,

网友:
是I/O的问题吧,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I/O的问题啦!!

网友:
掉电后是否在重新上电,?

网友:
技嘉要用专用IO

网友:
你换一个原型号的io看一下,还io的问题吧

网友:
IO后缀没有GB啊

网友:
如果原IO有GB就要换上技嘉专用的GB IO,还有就是刷BIOS试试。我有快技嘉跑26掉电就是刷BIOS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