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又发几个这些天修到的析子

楼主(2009-12-22):
1.有些INTEL板子北桥空焊或不稳定,会导致键盘鼠标口不能用.
2.一478主板有复位不跑码.查CPU供电只有0.9V,VCORE也只有0.9V,PWM为ISL6556BCB,EN信号太高有1.8V,不管先换掉        PWM不行,但其它供电正常,仔细观察EN所连电阻发白看不清型号,用镊子短接电阻居然跑码,拆掉电阻用锡丝直连不行,测28与脚FS1.2V,最后将28脚与EN27脚短接正常.且VCOR与复位均升到1.3V
3.915VIA芯片组主板,键盘不能用,打接口阻值有一数据线短路,键盘灯狂闪,怀疑南桥短路,但拆掉接口后阻值正常,其实是接口内部针脚短路,直接换个OK
4.顶星478无复位,查BIOS无时钟,其它时钟基本都有,时钟芯片剧烫,原时钟型号UM740566用UA730366代换后正常.
5.一AM2板不能点亮,测试跑码正常,点复位没反应,跑复位开关键到一电阻,电阻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电压正好到开关,有锡线短接后OK
6.MSN478板,光插键盘能用,但插上USB设备就死机.最后发现两个APM7313有发白的,估计烧掉了,在笔记本料板上取两个双N道管代换OK
=====================月饼==================================
不得不批评一下 郑伟 了!
1:这个故障可能性为100000分之一 不到!(我修过这么多板,没见过这样的故障)
2:不要盲目的学习我用锡丝短接,我短接的时候都是基本可以确定电阻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才做的事情!
3:这个刚看还以为你杀了南桥.正准备扣分呢。这样 的故障可以采取短线法快速判断!
4:你的时钟型号搞错了吧。UM740466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芯片。你却那么容易就找到替换了。。。。无语。。。
5:这个也要批评。电阻如果是100欧姆以下的短接到也问题不大,如果1K以上的,就是上拉电阻了。短接了要烧东西的。
6:是MSI 478主板,这个是USB供电问题。V星主板通病~值得表扬。

网友:
"有些INTEL板子北桥空焊或不稳定,会导致键盘鼠标口不能用“没碰到过,受教了

网友:
时钟芯片你怎么判断能代换的?这个比较感兴趣

网友:
回楼上的兄弟,是晚上闲着没事乱找了两个代换,其中一个稳合碰巧罢了,时钟芯片最好找原型号代换.

网友:
第2种我遇到过,不过是EN信号一边有1.8.芯片这边没电压.用镊子短接就可以.
后来是直接换个0欧德保险就OK了.

网友:
有些INTEL板子北桥空焊或不稳定,会导致键盘鼠标口不能用
修了这么多主板,第一次听说!!!
楼主肯定是笔误?

网友:
经常经常叼根烟...端坐电脑前...听高手讲...那有关维修的传说....

月饼 -20 多次发重复回帖,严禁灌水!!!

网友:
师傅恕罪,是ICS系列的,应该认下面的型号,那天是拿板子到库房,看到差不多相 近的型号,乱换上去试一试,不想一换上去就 好了,

网友:
芯片代换问题,应该要查下资料才能确定吧!乱换肯定有危险哦 !

网友:
学习了 原帖和老师点评  有些受益

775CPU针脚弯了 ,也会导致键盘鼠标口不能用.这是真的  的确存在
哪怕是换USB的 照旧

网友:
老师刚说的
6:是MSI 478主板,这个是USB供电问题。V星主板通病

刚遇到类似的朋友的机子  插摄像头
扯了再插  老是要去认驱动
明明刚才装了的  扯下再插又去认   迷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