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开机过程

楼主(2009-12-22):
主板开机的过程:
主机板电源在未开机的情况下会有+5VSB的信号在待机状态
当使用者按下开机按钮时会使得PWRBTN#为LOW.当ICH侦测
到PWRBTN#对地短路时ICH会使SLP_S3#的讯号为HI,
次时电晶体电荷流动的结果会将PSON#的电位拉到LOW
这时电晶体导通.电源即开启.电源开启后还要有PWRGD-ATX
和PWRGD-VRD俩个讯号正常(PWRGD-ATX指示电源是否
正常,PWRGD-VRD表示VRD电路是否正常)当此两讯号
正常后就会有PWRGD-NB和PWRGD-SB分别送到北桥和南桥
当南桥收到PWRGD-SB后就会送出复位PCI-RSTJ,NB-RSTJ.
同时北桥在收到PWRGD-NB后就会送出PWRGD-CPU,
当北桥收到南桥送来的NB-RSTJ后就会送出CPU复位(HCPURSTJ),CPU在收到
北桥送来的PWRGD-CPU和HCPURSTJ后就会打开总线开始工作.整个板子开机

网友:
基础多东西。哪里复制的 。!

网友:
虽说是复制的,温故而知新,还是有可取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