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15主板 电感起热

楼主(2009-12-22):
一个朋友拿来一块杂牌915主板点不亮,上CPU供电1.5应该正常,内存正常,北桥有一个1.8V供电,查板的各线路并没有发现短路的,无意摸到CPU的三个电感起热,供电1.5V。发前没有遇到过电感起热的,所以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上带测试议只有6个灯亮压坐没反应,

网友:
电感发烫,还是先从CPU供电部分检查吧
另外如果测试座上只有几个灯亮,或者所有的地址线数据线都不亮的话,注意是不是差某组供电

网友:
多谢  版主 指点   问题己解决
换了个CPU电源管理芯片  现在电感不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