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L-CX100 120 125 150 155 更换投影灯

楼主(2009-12-22):
SONY VPL-CX100 120 125 150 155更换投影灯
光源所使用的投影灯是消耗品。下述情况下请更换新的投影灯。

    1 投影灯烧坏或变暗时

    2 屏幕上出现“请更换投影灯并清洁滤网”。

    3 lamp/cover 指示灯以红色闪烁。(以3次闪烁为一个循环)

    投影灯的寿命根据使用条件不同而不同。

    请用lmp- c200 投影机用投影灯进行更换。

    使用lmp- c200 以外的其它投影灯可能造成投影机损坏。

    如果投影灯损坏,请向sony 专业技术人员咨询更换投影灯及内部检查的方法。

    1 关闭投影机电源并从交流电源插座拔下交流电源线。

    在使用投影机后更换投影灯时,请至少等候1 个小时让投影灯冷却。

    2 用十字螺丝刀拧松三个螺丝,打开投影灯盖。

    如果对悬挂在天花板上的投影机进行操作,拧松螺丝时请握住投影灯盖,以防止其落下。

    3 把手指放到投影灯盖下将其拉出,拆下投影灯盖。

    4 用十字螺丝刀(1)拧松投影灯单元上的三个螺丝,握住突起部(2),然后将投影灯单元拉出。

    不要让任何金属物品、易燃物品等落入投影灯更换插槽内。

    5 将新的投影灯完全插入,使其固定到位置(1)。拧紧螺丝(2)。

    1 小心不要触摸投影灯的玻璃表面。

    2 如果投影灯没有完全固定好,将无法接通电源。

    6 将投影灯盖放回原位并用十字螺丝刀拧紧三个螺丝。

    务必关严投影灯盖使其恢复原状。否则,无法接通投影机的电源。

    7 连接电源线。

    on/standby 指示灯点亮呈红色。

    9 按menu 键,然后选择设置菜单。

    10 选择“重设投影灯操作时间”,然后按enter 键。

    投影灯操作时间被初始化为0,并在菜单画面上显示“更换投影灯并清洁滤网吗?”。

    有关“清洁空气滤网”请参阅相关信息。

    在菜单画面上显示“投影灯操作时间重设完毕!”。

    要删除信息时,按投影机控制面板或遥控器上的任意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