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L-PX15&PX10 更换投影灯

楼主(2009-12-22):
更换投影灯
投影灯泡烧坏、变暗或屏幕上出现“请更换灯泡。”信息时,请换上新灯泡。投影灯泡的使用寿命依使用情况而异。使用大约1500 小时后出现此信息。

    更换投影灯泡时,请使用lmp-p202 投影灯泡。

    使用投影机后更换投影灯泡

    关闭投影机,然后拔出电源线。

    至少等1 小时冷却后再进行更换。

    1 在投影机下放置防护垫(布),握住投影机把手将投影机朝下放置。

    更换投影灯泡时,应使投影机安放在平稳的表面上。

    2 用菲立浦螺丝刀拧开螺丝后滑动并打开投影灯盖板。

    3 用菲立浦螺丝刀拧开投影灯装置上的螺丝。

    4 握住把手并保持投影灯装置的水平状态,将其垂直拉出。

    5 插入新的投影灯泡直至其完全到位。拧紧两颗螺丝,放下把手。

    1. 小心切勿触摸投影灯泡的玻璃表面。

    2. 如果投影灯泡未固定好,电源将无法接通。

    6 关上投影灯盖板并拧紧螺丝。

    7 翻转投影机。

    8 连接电源线,将投影机设置为待机模式。

    9 按以下步骤按控制面板上的键,每按一个键不得超过5 秒钟:reset、←、→enter。

    1)请务必使用lmp-p202 投影灯泡进行更换。如果使用lmp-p202 以外的投影灯泡,投影机可能会出现故障。

    2)更换灯泡前,请务必关闭投影机并拔下电源线。

    3)请勿将手伸进更换灯泡处,并切勿掉入液体或物体以免引起电击或火灾。

    废投影灯泡的处理

    投影灯泡的制造材料类似荧光灯泡,由此,应该象处理荧光灯泡一样处理废投影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