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很慢很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22):
今天碰到一台奇怪的问题,是hp6510b的机器,是来修不充电的,原因是电池坏了,电路也坏了一个电阻,修好后,客户拿回家后,进系统后很慢很卡,比如放个电影,声音和画面是一顿一顿的,查看任务管理器,随便开一个程序,cpu使用率都会升到100%,我换过io,南桥,cpu,内存,硬盘,还是一样的现象,搞不明白什么问题,此现象在其他机器上也遇到过,曾经一台东芝机器不上电,换了南桥开机了,是sis968的南桥,装起来进系统后,放音乐时,就会一会儿卡一下,鼠标也会变慢,然后就又正常,以为是南桥没做好,不吹牛,一共换了5个南桥,都是一样的现象,系统也是做过的,就是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系统卡的,而且cpu使用率会到100%。有一次一台dell1210的机器加焊完显卡后,我把风扇改常转,把风扇电压就近接到了网卡供电上,结果进系统就是cpu使用率一直为100%,后来我把电压接到usb上就正常了,但是今天这台惠普我没有占用任何电压,不知道从哪方面下手了,希望有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跟你修的电池电路有关系的,你搜索一下 “小贝花” 的帖子,有个6400的待机电路解析,在那里么能找到你需要的答案

网友:
电源适配器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风扇长转不一定要去USB 5V供电呀,他供电一般是有一个芯片控制的,要不就一个三极管,没必要飞那么长的线````

网友:
同时等待问题的解决,解决了,楼主请通知一声。

网友:
小贝花的帖子我读了,分析的非常详细,他说到的信号我都量了,我的机器信号都正常,但还是要谢谢本本波大哥。

网友:
换个CPU就行了,为什么不换个CPU试试呢,

网友:
查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小贝花  我区看看那

网友:
先换CPU 试试吧

网友:
直接进用光驱进PE还卡不,记得是光驱

网友:
在电压  信号正常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低格硬盘    有可能解决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查供电,小贝花的帖子,我这就看呀

网友:
我按小贝花的思路去查过,我的机器电压都是正常的,这台机器还是没搞定,还给客户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