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2009-7-7
hp原装机 技嘉代工的主板型号85661X 顾客拿板来时 开不了机 拆机箱开一看 内存插反了 槽子也烧了 用自己的内存插另一条槽能开机 有画面显示 测试卡跑26
显示出hp的logo 然后过几秒 cpu风扇自动停止转动 风扇停了2 3 秒左右 会自动切断电源 再点开关跟之前的一样 像保护了一样 因为烧了内存槽~先从内存查起 内存 时钟 复位都正常 上内存打阻卡 测地址总线 也没发现短路何对地阻值异常的情况 之前越到过hp不装风扇会自动关机 换风扇 结果一样 测南北桥供电 摸各芯片和cpu温度 没发现异常 清coms 也是无果 弄着弄着~有时候风扇停 但不会自动断电 抓紧机会 进bios看看先 发现监控里的 12v 5.v 3.3v 都显示 fail
看来问题出在这里了 心想可能监控芯片有问题了 检测不到电压所以导致保护 查了主板的芯片 也没找到是哪里监控这些电压的 只有ICS 630310 这个芯片不知道干嘛的 会不会是这个呢 IO是8705AF 看过PDF也没发现有电压检测的描述 可能是我E文差没看出来~~现在只好请教各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