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姬杀手X1300

楼主(2009-12-22):
大家帮我看看这块显卡是什么不好,GPU从新做了,图片中的横线不是毛病我是用手机拍的所以有横线

网友:
用R5测试一下发结果出来~~~

网友:
测试结果发出来才能分析。GPU重做了不行,也许是坏了。还可能显存问题。
或者是断线。掉件等。。问题多呢

网友:
我不会使用检测软件,这个卡是DDR128m的,

网友:
显存到GPU间的线得测来断是哪边的故障点,这样才能维修,盲目地重做GPU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
像这种做法很多能修好的卡都被搞坏的。GPU搞坏了没得弄了。显存还好。。。

网友:
要  精确定位故障点,才能下手,不能盲目去 乱搞,维修大忌!!

网友:
用R5测试一下,请问r5在哪里下载

网友:
本版就有下载,设有阅读权限,请到新手阅读必读区查看相关信息,不要问我为什么下载不了

网友:
你做bga 前 也是这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