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13故障讨论

楼主(2009-12-22):
今天拿到一块V星的7313主板,一开始就发现3VCC短路,对地为0欧姆,想到这个电压连接的芯片太多了,想看下有没发热的现象,虽然电阻很小,不建议通电,但是我也是没有办法,后来发现3VSB也短路了,对地也为0欧姆,这样郁闷了,看了下MS-6G,和它3连接的Q23有明显发热的现象,取下来后依然短路,IO我没换,打过IO输出各个脚的对地阻值,没发现有异常,这个板子是单桥的,连接了这两个电压,但是我不能确定是它原因,请高手们指点下我如何去判断到底是哪里短路!小弟先在这里谢了!

网友:
3VSB短路
网卡和南桥应该是首先考虑的

网友:
我是觉得这两个很有可能是一起短的,所以没有考虑网络芯片,这是个单桥的板子,其实大部分问题都是因为这个桥造成的,只是换的话没有肯定的依据,行不通的,一个上百啊!谢谢你,你的提醒我会谨记的~

网友:
从电路图中看,7313不是单桥呀 想结合电路也进行分析一下,看电路不对,你说的可能不是7313

网友:
取下桥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在3V并联电路上一路路排除~并联电路总有一路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