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点不亮(以解决)

楼主(2009-12-22):
客户送来时可以加电但不亮机,拆机测工作条件正常,刷了BIOS后OK,使用了5分钟左右屏幕无显示了,重启又点不亮。有时偶尔点亮但过自检后无显示,怀疑北桥问题,直接加焊,试机OK,测试了一段时间没问题,重启又测试了一段时间也没出现故障,关机准备装机就在关机画面时又无显示了,重启又点不亮了,看大家说这U爱坏可手头又没这样的U替换,我觉得好像北桥不良的可能性大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又重新认真的把北桥加焊了一次,故障解决了

网友:
最好要把北桥重植球,否则易返修。

网友:
没用的,还要返修,应该是CPU不良或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楼上回答正确,还是CPU的问题,最好换个TL50的U,温度低点。

网友:
楼上们厉害啊,拷机20多个小时机器后,装起来又不行了,明天找个U换上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故障。请问是u坏了吗。我还没有这种u。。不知要咱办。 。呢。看来退机为先了。

网友:
换一个新的北桥试试

网友:
6515B的机子问题好多~`我曾经遇到一个也是这样的问题~但最后一个机子还是没好~`杀南干北~也把U搞了~显是显了~但用一会就会死机~`郁闷死了...

网友:
我今天一天修了4台,3台CPU坏

网友:
怎么样这么巧啊,是不是搞到其它东西把cpu也搞坏了,

网友:
这机子是AMD的北桥一般很少会坏的  昨天也接到一台2修的6515B 客户自己北桥加焊不行 重新植球了还是不行!上电到0.9不动   我接到机子就怀疑CPU问题 换了CPU试就好了

网友:
呵呵,CPU坏是通病啊!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遇到了  6535的  怀疑它是u坏了,就是没有u换呀!

网友:
cpu座子虚了,加焊一下

网友:
这机器的U真容易坏..最好换个U试试

网友:
这款机器CPU坏的多

网友:
上次我也修了一台,不跑U,然后把CPU核心IC拖了,可以显示,看了几个小时电影,然后关机又开不起来了,后来量了下管击穿,换好了,上U又正常显示,又关机,又是下管穿了,后来换了U。一切正常.

网友:
U坏的特别多的,要不就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我修到两块这种主板了,而且都是HP F700的,三桥合一,第一台是客户拆不亮的,修完后进LOGO就掉电.CPU换了好几块,U座也热了,后来北桥拔了重做了一遍,故障依旧.结果退之.第二台是客户直接用不亮的,后来拆机发现散热器风口被堵死,清理后能亮机,但开机后显LOGE时掉电.我换了几个CPU,依旧.取了CPU温控,依旧.最后拔了北桥.重做了一下.现在可好,进PE测试,烤一会就白屏了

网友:
这板子做太破了,第一次修的时候返修过好多次,最后听朋友说U坏了,我换了U真的好了,后来来了机器直接换U就OK     这机器感觉一般正常损坏的多半都是U坏了

网友:
每次做时都要重新植球,不然老是返修。

网友:
认真的加焊比桥是什么意思?只是加焊没有重新植株吗?

网友:
刚刚也在搞这个机,加焊了北桥,亮了.但装好机又不亮了.拆机压北桥,偶尔会亮.看来只有换U试下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U的问题

网友(2010-02-03):
我也遇到这样的现象 准备换U了 问问哪款U比较稳定 好赚钱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