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迈拓80G硬盘不能用 NTFS 的 GHOST 装系统?

楼主(2009-12-23):
不管如何重新分区,不管用什么分区软件。
光驱换了N个,光盘换了N个,新刻光盘也试了。(不支持USB启动,光驱和光盘在其他机器上均可使用)

最后弄个 FAT32 格式的 GHOST 可以装上去了。

这是什么原因? 有人碰到过吗?

头大了。

网友:
那你就不用克隆的唦~
用那个一步步安装版本的系统就是了~

网友:
一般G不进去和内存有关,是不是两条内存,拿下来一条试试,或换条内存试试
应该支持NTFS的

网友:
板的问题吧..

网友:
GHOST系统在安装时只支持与其同一硬盘格式才能安装成功,如GHOST是FAT32的那么安装时C盘是FAT32才能安装。请各位批评指正。

网友:
不管目标区是什么格式
克隆以后会变的和源区一样格式的

网友:
GHOST系统在安装时只支持与其同一硬盘格式才能安装成功,如GHOST是FAT32的那么安装时C盘是FAT32才能安装。请各位批评指正。
引用 网友A:

分区的时候C盘是用的 NTFS,但用 NTFS的 GHOST G不过,最后一次分成 FAT32 后再用 FAT32的盘 G 过了。

网友:
用光驱装GHOST系统,不可靠的因素太多,经常出类似的问题,我早就开始用个10G的硬盘当光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