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怪问题

楼主(2009-12-23):
一台PHILIPS 107B4 液晶,不接信号线显示没no single,接菜单也有出来,但菜单按住键就显示,一放手就没有了。接下电脑信号,屏幕变成了白屏,没图像。
液晶的屏是claa170ea03。各位师傅帮我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驱动板5V负载过重了   呵呵    现在应该修好了吧    故障就在你看的现象中

网友:
这些时间忙,放到一边没有维修,今日看下,多谢激流踊进的指点,修好我第一时间总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