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96W 19液晶一台开机后像烧屏一样

楼主(2009-12-23):
宏基AL19196W 19液晶一台开机后像烧屏一样(见视频)  是屏故障吗? 开机10几分钟后显示又正常 可是有斜线,请指教。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wNDQ0MjA0.html

网友:
屏也有可能,特别是软IC那,另外你还是看看屏线那把

网友:
是屏坏了,怎么还有一条横线,,,,

网友:
先找个屏线换换吧,屏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我修过优派1912的和楼主的问题一样,换了25V220UF就好了

网友:
先确认电路板,再来确定屏。还是用通用板点一下了

网友:
如果是屏有问题开机不会显示ACER

网友:
电源部分也能导至此现象,先用代用驱动板排除一下是否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换屏线看看吧!  然后再检查屏驱呀!

网友:
屏坏,一般要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