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2块戴尔主板都不认IDE硬盘

楼主(2009-12-23):
一块是478,一块是370,之前都是好的,放一段时间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戴尔主板都有什么设置的窍门(后来知道果真有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是不是BIOS没有设置好,

网友:
电池啊   COMS    断线啊   BIOS  都有可能哦

网友:
478的进BIOS中再次仔细看有关IDE项的选项,终于发现4个IDE设备默认是OFF关闭的,因为现在大多数主板都是AUTO自动的。主要原因总结一下,是因为粗心和DELL的选项有3级菜单而忽略了。另一块370的不知压在哪里了,到时再看看,估计也是相同的原因,毕竟价值不高了。

感谢楼上的提醒。

网友:
dell电脑要在bios下面按 alt+D+F+C 才会扫描硬件的,不然你就算拆了硬盘再装上,他也是不认的。

网友:
洋品牌的电脑的BIOS都很另类,见多了就都知道了

网友:
BIOS里的硬盘选项要ON

网友:
这个情况之前我也是遇到,是装系统时光驱就不认了,然后把硬盘拆下来把系统G上,进系统也不知道为什么光驱又可能用了。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