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盘P5QL SE

楼主(2009-12-23):
这块主板的问题是USB接口不好用,但在PE下好用,系统重新做故障依旧,测供电5V正常,数据2组都为533应该也正常,但在系统里接USB设备无反应,BIOS里感觉也正常,,,没思路了,高手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但在PE下好用,刷了BIOS试下看行吗

网友:
去华硕官方网站下载个最新的BIOS  在更新吧试试

网友:
不敢刷,1是没设备,2是刷坏了刷不回来

网友:
修板要是没胆量,成功率不会高到哪里去

网友:
没设备就别修了,买个USB转接卡得了

网友:
BIOS下载下来但是不会用,郁闷,,,,有刷过,或会刷的指点指点。。

网友:
DOS 下面刷了吗

网友:
不会DOS下刷BIOS

网友:
在DOS下刷写或拿到专业维修的地方送修这样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