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的问题。。

楼主(2009-12-23):
老板的美的电磁炉,放中间水烧不开,放到边上却能烧开?  没有在意型号呵呵。     只是想请问下  是什么原因呢?谁见过这样的故障呢?   还有就是不知道电磁炉的故障不知道往哪里发帖,,如发错版面,麻烦请版主转下帖子   谢谢了

网友:
线圈短路????(要是短,早烧了功率管)
线圈移位????(可能性大点)

网友:
检锅电路有问题。

网友:
线圈是个面积很大的东西,不可能移位那么多,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看这种情况,跟我以前修过的一台美的电磁炉有点相似。
那台炉把锅正正经经的放上去,不能加热。把锅从线圈上拿起1CM左右,可以正常加热。查了很久没发现问题所在。扔一边放了一个多月。后来客户问起,只好硬着头皮又翻出来修修,开机竟然正常了。莫名奇妙。
拆开看看是否受潮或油烟污染了线路板。曾有一批美的电磁炉在线路排布上有问题,需要将一条反馈线路挑去,用电线飞线才能解决。

网友:
线圈板坏了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
检锅电路有问题了,这个可能性大呀。

网友:
可能是温度传感器问题,传感器就装在线盘的中间,你把锅放到中间传感器得到的热量肯定会大一点,移到一边刚好相反,所以水烧开。能烧开水说明加热电路基本正常,问题绝对出在温度检测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去好好查查电路。

网友:
线圈应该工作正常,不然也不可能加热,温度感应可能出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