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R200 不上电!

楼主(2009-12-23):
手上一台东芝R200的机器,来的时候检测,USB 信号线对地短路,3V对地短路 肯定是南桥烧掉了,更换完以后,USB阻抗和3V供电都正常了,5V供电偏低,只有几十,最后查到是PC卡供电芯片 TPA2220A 烧掉了,换了一个 ,5V阻抗变不到200   感觉还是有点不正常,但不知道哪里烧了,现在板子还是不加电,按开关 闪黄灯,没有头绪了!

这个板子不熟,不知道待机条件,但南桥的大晶振上面已经正常,按触发以后没有变化,怀疑还是后极有短路导致的,请修过这样问题的兄弟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刚只看了问题中写的内容,一看就是个高手,后来才看到是波波兄发的,波波兄,当然是高手

网友:
先看下保护格离,出问题也会闪黄灯

网友:
楼主,我手头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板,不过内存,打阻值有两个地址线短了,把内存全下了还是短,最后把北桥下了就没事,但是这主板如果是有地方虚焊或者是桥没上的话都会掉电的,期待楼主的维修结果!

网友(2010-01-22):
俺也一台同样的,上电直接0.56安不动,CPU北桥做过,电压正常.就有AD1981B声卡 复位没有,不知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