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跑码13

楼主(2009-12-23):
今天接到个150  不开机 电流到0.6左右就不动了  加焊CPU供电后 还是不亮 内存也换过了 南桥初步测着没问题  检测卡跑13   各位老大这应该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换一个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还是南桥的问题,必须重新做一下,真个故障很经典了

网友:
三楼怎么判断是南桥问题的????有什么依据 还是。。。

网友:
可能是虚焊造成的吧

网友:
第一 看有没有待命电压正常  第二看各电源管理芯片输出正常吗?

网友:
旭日150电流很小吧,应该是显卡或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