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不跑数

楼主(2009-12-23):
接到一块板子,上电不跑数,核心电压打过正常,U是CD266,换过,故障依旧,无法下手,准备动IO,BIOS不好找没法刷。威盛芯片组,请经过的各路大侠留点高见。

网友:
有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可以换个IO试试,再不行考虑做南桥!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时钟重点查

网友:
思路说错了!
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先上假负载测前端总线,南北桥总线,PCI总线对地值
再换IO·····

网友:
我觉得最好是先对BIOS清零,不行就在上假负载测前端总线,南北桥总线,PCI总线对地值
再换IO·····

网友:
上面各楼所说,U换过的,上阻值卡测各数据地址阻值均基本正常,IO是IT8705  GXS刚换过,故障依旧。无解。。。开始怀疑桥了。

网友:
桥供电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