唠叨一下修好进不了系统的故障经验!

楼主(2009-12-23):
到一客那里户取联想天骄S2000i,说机器装不了,进不了系统。也没当场试看故障直接抱走。
回店里测试,上电,诊断卡跑95,并有一长两短报警声,代换显卡,内存,CPU电源···全部外设···故障依旧。
晕···还说装不了系统,连亮都不亮,我XXX,仔细观察主板(L-I946F),发现10个1000uf的电容有轻微鼓包,
但不是很明显,想都不想全部换了,可还是老故障。囧
再观察,发现CLR-CMOS跳帽跳为CLEAD 2-3,正常应为NOPMAL 1-2,跳到1-2,果然那能点亮了,
吐血···(这板跳帽跳错会这样报警的)
  可在进系统时就卡在滚动条不动,重装系统也是一样,再用光驱,U盘进PE系统,还是在滚动
条卡住。连PE都进不去,说明很大可能是硬件出问题了,再次代换内存,显卡,CPU···全部外设还是老故障。
排除插件外设后,思路就转到主板上的贴片外设:网卡,声卡,1394,COM芯片。在要拔下以上芯片时,
一同事说“既然怀疑它们有问题,可以在BIOS设置里关闭试试。
  于是,在BIOS里把网卡,声卡设置为关闭,果然能正常进系统了,最后逐一排除到是网卡引
起进不了,装不了系统,进不了PE。先是加焊网卡后依然原故障,最后拔下换上一个,OK!
  这次故障积累了两个经验;
  1-I946F主板跳帽跳错会引起一长两短报警声!
  2:怀疑贴片外设芯片引起的故障可以在BIOS里关闭!
  本人修板不到半年,与大家唠叨唠叨经验,以此共勉!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在加一条  有的主板 做不上系统可以看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有的电压过高  主板能过内存  单是做系统死机  我修这主板时  加上512M 的内存还不认  把内存供电修完  2.5V  正常 做系统也没问题了
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怀疑贴片外设芯片引起的故障可以在BIOS里关闭  还得苦练英语啊呵呵

网友:
bios 很麻烦 不会英语好多的版本都不一样

网友:
ibm的主板跳线 调错就跑95

网友:
恩不进系统毛病很头疼 谢谢~~~但是关系不进系统的问题要很多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学到了。
不过我们遇到这种问题 。从来都是直接换主板  试机 哈哈。。

网友:
不进系统在排除一切外接板卡内存的情况下。。第一步就是在bios里屏蔽所有的i/o设备,能进在一个个开,还不能进就先刷bios,这好像是板卡级维修就应该知道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