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7400笔记本电不能装XP问题

楼主(2009-12-23):
昨天收到一台HP COMPAQ NX7400
笔记本
电脑,能开机就是不能进系统,开始是怀疑是系统问题找了N张系统盘也装不上完整安装也不行,重新分区也一样,内存,硬盘也检测过没问题,甘他都正常就是装了不XP!求各位高手帮下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笔记本

网友:
修复一下系统盘的引导试下

网友:
小王
不能那样说,只是有些不支持而已,主要看你怎么分的区

网友:
都试过,一步步装走到分区前就不动了,晕死

网友:
在台机上试试硬盘

网友:
硬盘,内存,CPU都测试过了,都正常!

网友:
硬盘里是不是有隐含分区呀,换块硬盘做做试试

网友:
你先在别的机子上gost一个系统,做完别启动,然后装到你的机子上试试

网友:
在其它机上GHOST过,放回笔记本还是启动不了只有一点在闪,换回装GHOST那台机又正常!

网友:
用PE模式试一下

网友:
用慢装的试试

网友:
慢装也试过,PE进不去

网友:
只走到WINDOWS XP界面就不动了

网友:
裸板试试 不装起来

网友:
在BIOS里面把sata native mode 禁用试下

网友:
北桥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碰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SATA 模式我也禁用过还是不行,我也识会BIOS问题,应该不关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