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怪问题,大家都来瞧瞧

楼主(2009-12-23):
我这有个金河田电源,插到电脑上主机拍一下就自动关机了,然后我拆开来看了下,好像也没啥不正常的,我用电源插到测试仪上,狂拍都不会断电,这么回事啊!
电脑

网友:
你的主机的问题吧

网友:
那是你的主机的问题,也可能是电源和主板的接头没有接好

网友:
主板有
短路的

网友:
师兄,用电源点过好板子吗?如果电源好的,那么板子当然有问题啦

网友:
我换了个机器也是这样的啊,不会主板都有问题吧

网友:
大概是主板的问题吧,这种问题最不好修了,给他换板吧

网友:
同意4楼的意见。

网友:
洪远科技
我换了个机器也是这样的啊,不会主板都有问题吧
请问楼主换过好电源试了吗?修电脑就得挨个硬件换试试,直到找到问题的所在位置!!

网友:
我怀疑你的水平,或是你故意灌水。

网友:
换个好电源试一下

网友:
这样看不出问题的,可能电路板后面有虚焊的地方,要不就是电源太垃圾了,供电不够,不过感觉金和田的电源还可以啊,好久不用了也不知道。。。。。。

网友:
看你的片子就知道,这个是不怎么得力的电源。。。。。

网友:
检查电源板上是否有虚焊

网友:
找一个自己常用的好电源试试不就知道是板子 还是电源坏了 吗

网友:
换个主板点点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