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FX-M7点不亮

楼主(2009-12-23):
主板型号661FX-M7、
我判断是CPU不工作、因为插不插内存都D0且不报警
上假负载也是D0
电压正常、唯一可疑滴就是测试卡复位等每5-6秒闪烁一下
怎么检修....指点下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
怎么查啊。指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