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943NW奇怪问题

楼主(2009-12-23):
943NW开机无提示语显示,接到主机上开机,看不到DOS界面,也看不到XP的滚动条,但可以看到左上角的光标,屏幕从黑渐白,又从白渐黑的变换,进到欢迎使用界面就可以看见了,进系统后也正常。调整分辨率低到640X480,有出现上面的渐黑渐白的现象,可以确定是上不了640X480,请教各位师傅,是什么地方出故障了,是不是MCU程序的问题?

网友:
说明在640X480下不显示吧  但为什么可以看到光标呢,如果低模式下不显示,那要考虑程序有问题,,,但不解为什么能看到有光标显示,,,,反倒像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不象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确定是显示器问题,换过主机试了。感觉程序问题多的,可惜没有办法写啊。

网友:
重写MCU数据,编程器是维修必备工具

网友:
先清24C0X,应该就好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程序出错

网友:
24C04内程序出错了

网友:
高压电路的2个开关管有一个漏电了

网友:
高压板上的变压器坏了

网友:
可以先用通用高压板试一试,看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确定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哪就是驱动板的MCU了,因为三星的MCU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