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TPT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9-12-23):
这个板子全板没有复位,CPU  内存  显卡  南北桥供电正常,测PCI  USB   IDE对地阻值正常,电源管理芯片是HIP6302CB的15脚是PGOOD有1。3V电压输出,灰色线也有5V输出,PGOOD这脚没有找到通向南桥的线路,不知是不是从主板里边走线的,这个板子怎么修,各位帮忙给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电压有了查时钟啊,测PCI B16,BIOS 31脚有无1.6,如时钟都正常,查BIOS 13,14,15,17对地值即LPC总线是否正常,来看是否IO或南桥坏引起

网友:
按2楼的指点,测了PCI  B16,BIOS  31都有1。6V的时钟电压,测BIOS的13  14  15  17脚的对地阻正常,

网友:
那就刷BIOS,压桥,压坐试试看吧,期待其他高手解答

网友: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IO是IT8712F-A    GXS的,换了一个IO还是不行,

网友:
测PCIA14脚的对地阻值看正常不正常

网友:
测CPU_PG正常否?
如正常,再加上ATX PG信号正常的话,南桥应该发出PCI_RST了

先查RST核心元件,有的由门电路组成,有的则直接南桥控。具体可先从RST排阵开始跑跑线路
接下来要检查一下外设,取掉声网卡、BIOS、COM 芯片、更换IO

排除了这些点,那么南桥的嫌疑就大了

网友:
回孤帆超版,测了CPU  PG电压没有,该从哪里修起,谢谢指点

网友:
南桥的复位条件:供电,时钟,两个PG,现在全板时钟都正常,南桥时钟也应该正常(最好把时钟靠南桥这边的电阻都测一下),如果诊断卡复位亮常亮就认为ATXPG正常了,VCOREPG1.3V也算正常,遇到过这种情况杀南桥就OK了,反正大南桥换也不费事的

网友:
回版主,南桥换了还是不行,PG是能过一个47R的电阻,电阻一边进南桥还有一边和CPU边上的滤波电容相连,电阻也换了,请教还有哪些能造成无PG,谢谢

网友:
取掉声网卡、BIOS、COM 芯片、更换IO

排除了这些点,那么南桥的嫌疑就大了